金河田24针电源无PG信号!!!

楼主(2008-02-18):
金河田电源最早的现像:可以正常开关但没有PG信号,在开机测量IC脚时,不知道点了哪只脚后电源关机,紫线有+5VSB,但是绿线没电压了,并且开不了机了,直接联紫线和绿线还是开不了机,接上电源测试仪就是+5VSB的灯常亮着,请高手指点!谢谢!

这款电源是双IC的分别是AZ339P和TL494,第一次没有PG信号后来敲了几下又可以了,再放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金河田的电源有些是少条白线负5伏. :) :) :) :)

网友:
刚刚查到还有一个人与我的问题差不多,把他的网链列出来
http://bbs.chinadz.com/dispbbs.asp?boardid=8&id=103447

网友:
谢谢老兄,我指是不能开机是指电源不能开机,是电源的问题,我想修好这个电源,谢谢老兄,PG是灰线

网友:
直接联紫线和绿线还是开不了机?
应该连绿线和黑线的哦!

网友:
这个电源有没有空载保护,有的话加个硬盘当负载试试。

网友:
确认是电源坏了呀,跟空载没有关系的,原来就是装在机箱里开不了机的

网友:
1,测339相关电路.2换300V滤波电容.有的电源不上负载无PG正常.

网友:
原先可能是虚焊,后来被你烧了339或周围晶体管也有可能,换一个339检查一下周围一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