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弹不出

楼主(2008-02-18):
我接到一个光驱弹不出...拆下来后还是一样..后来就无聊干脆把光驱外壳也拆了,然后可以弹出....装回去...也还可以弹出..
但是装到机箱就不行.....无档板! 放在外面用有时候能弹有时候又不能弹...该怎么办哦.....

网友:
我现在手里的三个光驱都这样了,就是直接按按钮出来不,用电脑里的弹出没问题,用回行针捅也行呵呵

网友:
应该是弹出里边的那个微动开关不行了吧,换个

网友:
是里面的弹出开关有问题了,可能是磨损太大,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
将内部皮带结扎掉一小截,增加拉力,效果不错,我的52XONDATA昂达光驱就这样解决的。
另外,将光驱装回机箱时不要把4个固定螺丝拧的太紧,或者只拧2个就可以。

网友:
是出仓皮带打滑了,把两个塑料轮槽子用刀子刮粗糙

网友(2008-03-31):
应是时间长啦~~皮带老化拉长而打滑~~

网友:
齿轮可能有问题,造成电机无法正常复位,把传送带取下来,然后按开关键,看看马达转动情况

网友:
出仓皮带老化可以换一根皮带啊,我前几天就是换了一根皮带解决了出仓问题

网友:
是出仓皮带打滑了,把两个塑料轮子槽用烙铁点几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