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些显示器常用的元器件,不知买哪些?

楼主(2008-02-18):
四位版主: 菲克斯, 饭吵蛋, 长风, ahmclx 你们能给我参考一下吗,需要哪些常用的显示器配件,希望能在百忙中列个药方,俺好照上抓。

网友A:
1、220V整流:IN5408、RL207(引脚细,方便安装)。
2、二次电源高频高速二极管:31DF6或者HER308。
3、1000UF/25V,470UF/25V,47UF/250V,3.3UF/63V(无极电容)。
4、行幅管TIP122、及常用的阻尼二极管。
5、开关管:K2645通杀。二次开关管,升压用IRF634,降压用IRF9634、J512。
6、常用的2脚及3脚消磁电阻。
7、常用的两种按键各准备一些。即四脚的小按键和AOC常用的那种按键。
8、单聚焦管座和双聚焦管座各准备10个待用。
9、高压硅脂703。
10、行管C5411、BU2527、BU4530等准备几个。
11、显示器的VGA线准备几条。
12、常用的1/2W电阻包,种类要全,经常用得到。
13、常用的3W电阻也要备一些。

我常用的现在就想到这么多了,不全的请大家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0V整流:IN5408、RL207(引脚细,方便安装)。
2、二次电源高频高速二极管:31DF6或者HER308。
3、1000UF/25V,470UF/25V,47UF/250V,3.3UF/63V(无极电容)。
4、行幅管TIP122、及常用的阻尼二极管。 ...

谢谢你啊。现在大多数纯平的还有哪些再给我列一点吧。

网友:
主要就是这些就可以应付大多数了,如遇到行场芯片或者视放芯片、高压包这些故障,再去买就行了,这些配件不要压货。
对了,常用的电源芯片:UC3842、5S0769、TEP1507也可准备一些。

网友:
网吧 emc AOC 比较多,家庭的比较杂的,什么都有。

网友:
18伏. 20伏的稳压管. 8M  12M晶振   5伏  12伏三端稳压,    5伏  12伏四端可控稳压. 这些都应该储备.

网友B:
改天给你传份显示器配件备件单。基本开店齐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给你传份显示器配件备件单。基本开店齐全了。

先谢谢版主,说话算数哦

网友:
还有IC3842。也是常用的配件,不要忘了。

网友:
行场扫描IC还是要准备一些。偶这里的电子配件商处买不到。

网友:
你是哪的人啊?要开店吗?多去收些废的板子吧!!!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上的提醒。偶要把那些14的彩显全部改成小彩电,板子留下拆件用。

网友:
你的量一定大大的多啊!!!!!!!!!!!!!

网友:
多谢上楼各楼主!我也正想开业!也正在备件!!!!!!!!

网友:
行管最好是用C5905不带阻尼耐压1500V电流15A,15"-19"的显示器通杀 绝对过瘾

网友(2008-04-17):
热心人真不少啊,以后向你们学习。 :victory:

网友:
哪里有出售上数元件的。c5905哪里有没。

网友:
呵呵.我已经好久没有修CRT了.至于配件嘛.2楼和5楼已经说的差不多了.需要补充的是.一些常用的IC是需要准备的.如行场振荡IC KB2511. STV6888  ,TDA4853  TDA9112  等.视放IC  如LM2469  LM1237    LM1246等.

网友:
多谢上楼各楼主!我也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