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故障,去了电池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2008-02-18):
联想旭日150故障,去了电池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加电池开机会断电,关机状态可充电,但几分钟后充电指示灯常亮,并且不能开机。充电指示灯闪烁情况下可开机。

网友:
电池是否有问题? 可以看下充放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线路的问题,检查充电芯片和MOS管的电压变化,电池坏也会出现这个症状,不过比较少  电池充电线路坏的多

网友(2008-05-06):
应该是电池的毛病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我碰见的是逸天70,也是这个问题。用电源的时候有的时候掉电。不知道什么缘故

网友:
遇到过一个天逸100,进水也这样。换一个mos解决。

网友:
学习中^^^^^^^&&**(()))^^%%%$$$###

偶遇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朋友的杂牌笔记本,拿到电池用适配器就正常,还在等解决中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换个充电芯片试下

网友:
应该是充电线路的问题,电池坏也会出现这个症状,不过比较少  电池充电线路坏的多

网友(2008-06-14):
ASUS 5500机器台湾产

不上外接电源单用电池可以开机,但快到系统时自动跳电,用外接电源开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像短路样子,但是关键在于关机不开机可以充电.电源充电器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听用的人说他在用的时候拔了一下电源充电器,就是这样了.,求维修思路,,新手,,
本本我已经把主板取出,,用内存试机还是一样,

有点不一样,,可不可能问题都一样,,,,

网友:
这类机器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可能是CPU保护电路的问题,建议大家多注意一下

网友(2008-09-16):
有适用电池的话就先换块电池,换完还不行的话就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上:那位华5500机的故障我见过:在这机器上的情况:是保护隔离管的控制极电不对造成用适配器就短路样子:其实这个控制极你跑跑电路他和别的电路有分别就是由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的:可能充电芯片坏或那边周围电路上的问题:所以这边控制不对:而且你还不能强短保护隔离电路要么就不用电池了。

网友(2008-12-17):
我原来修过一款华硕的机器进水的,修开机后就是这样的问题,搞了好几天才弄好,是充电电路有一组控制的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2009-04-08):
遇到过IBM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