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7主板死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2-18):
华硕K7的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死机(卡住不动),按住开关3秒左右关机。然后再按开机键,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主板硬盘等没见动作)
只有将主板BIOS电池取下来放电再装上。此时按开关才可以开机。

但这种现象不定时出现,所以很困扰,大伙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新一下BIOS,有可能是COMS不良

网友:
清洗下相关电路,看是不是灰尘造成的
另外死机的话要注意电容,散热,内存,显卡这些~~~~~~

网友:
谢谢。我先试一下刷新最新版本的BIOS看下。刚才进BIOS设置,设置完成后按保存并退出时死机了。

网友:
恩 能学到不少东西!!

修不来主板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昨天从华硕网站下载了BIOS刷新工具和最新版BIOS文件,刷新后。从昨天下午2点开机运行到现在没死机(运行测试软件和同时开几个网页放在线连续剧之类的)。

再观察下看看情况!

网友:
个人觉得死机故障最难修,不好查什么东西坏了,现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