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的1G记忆棒硬件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08-02-18):
U盘典型硬件数据恢复问题!!! 爱国者的1G记忆棒, 插入计算机能找到盘符,但是显示0字节。 打开记忆棒提示请查入可移动磁盘。 我拆开了记忆棒看到里面是两个芯片,小个头是控制芯片,大个头的是记忆芯片, 我都分别的用松香水加焊了。 但还是那个样没什么好转。 兄弟们给个思路到第是什么问题?  是那个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提示插入盘片,故障原因就是FLASH芯片虚焊,当然也可能是主控IC与FLASH芯片的数据引脚虚焊,仔细补焊后故障可解决。

网友:
你用万用表查下有没有断线,有则连接,无则补焊,在没用的话,你就把你的大个头拆下焊到同样记忆芯片型号的记忆卡上或U盘上,在试下,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没什么人有办法救你的了

网友:
嗯,楼上正解,同意 :D

网友:
要是FLASH坏了就没戏了!!!!!!!!!!!!!!!!!!

网友:
我的PQI曾经也出过这问题,后来重新量产过好了,也不一定就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在.烦呢.都不怎么修复了,现在这里的资料好少.

网友(2008-09-25):
找个一样芯片的U盘装上去就能把数据读出来,估计你那是FLASH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