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8):
BIOS中能认出硬盘(希捷酷鱼40G)但是在上电自检时会卡在硬盘检测中然后就没反应咯,此时按下DEL键要过1分钟左右才能进BIOS。不过IDE2的接口完好,能正常使用硬盘(希捷酷鱼40G)。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硬盘和光驱都只好接着IDE2上。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硬盘

网友:
请教高手!!!急着要用另一个IDE接口的刻录机

网友:
开机4小时,运行正常。用软件测量CPU温度36,主板温度只有14度左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