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8RDA 开机FF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18):
大家好!
小弟电脑所用主板是EP 8RDA (A2版), CPU XP1700+ (OC 200x10),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旧版本),挂两个硬盘.
电脑已经用了快五年了~虽然有点旧,但是敝帚自珍,虽然问题时有,自己搞搞也就好.
现在问题如下:

07年下半年开始的时候偶尔会死机或是关不了机.有时候强制关机(长按POW ON)也关不了只能拨电源.
11/12月的时候,经常性会死机,即使是只开Foobar也会死机~

前几天,电脑死机了,因为强制关机也关不了,所以就拨了电源,再插回去就开不了机了.
拆开机箱,通了电源再开机.发现LED一直停留在FF不会动,硬盘灯亮但不闪,CPU风扇,显卡风扇,电源风扇运转正常,无报警声.显示器无显示.
无论是按RESET/POW ON,均无反应.

把所有能拆的硬件都拆下来把金手指用橡皮擦干净,然后一个个插回去试,发现LED仍然是开机就停在FF且无报警.
把BIOS放电,重设均不见有任何效果.

考虑到电源线与主板接口有些小问题,故拨下接头,重插,仍然没有反应.
我把电源线的开关线(青色跟黑色的)剥开了直接连接,发现问题还是一样,开机直接FF但风扇都会转硬盘灯只亮不闪.
后来七摸八弄的,主机又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可以正常启动后,只要不拨掉电源,不去动电脑,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要一断电,马上就不能用.
但这至少可以说明CPU/HDD/内存/显卡/显示器是OK的.
开机画面中,发现芯片供电值VDD显红色,极其不稳定,在1.2V-1.7V之间波动.这个电压波动现象在之前就有过,但是因为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就没有理会.

另外,今天网上搜索有关于直接FF的说明,一个是说主板有问题,另一个是BIOS.
我想,应该不像是BIOS的问题,因为如果是BIOS的问题的话,就不能进入系统了.
主板有问题的话,大概会是哪些问题呢?
我想问问: 1. 这个会不会是南桥/北桥芯片问题呢?
              2. 有几个电容鼓起来了,我知道电容鼓起来是会有影响,电容的主要影响表现有哪些呢?
              3. 有没有可能是主机电源引起的问题呢?
              4.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引起的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换了电容再说啦,最明显的故障你不先解决,还等什么

网友:
看得到的故障请先排除,比如电容

网友:
我估计你的电源肯定有问题,你换个新电源,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换了电容应该就没事了,我遇到过一个南桥边上一个电容鼓了导致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谢谢指教啊.
我晚上换个电源先试试,还不行就换电容先了.

再麻烦一下各位前辈呀,如果真的是电源问题的话,那会是什么问题呀?
电源的里面的基板还是一些元器件出问题了?
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想自己搞一搞啊.
呵呵.

网友:
要是电源的故障也应该是电源内部的几个电解电容老化,把他们全换掉。

网友:
对,就是换电容,EPOX K7板用了一年左右就要暴电容,换好后过不了多久又来暴,最后换供电路线的电容一并换掉。如CPU,AGP,内存,南北桥的这些滤波都一次换掉。

网友:
对,就是换电容,EPOX K7板用了一年左右就要暴电容,换好后过不了多久又来暴,最后换供电路线的电容一并换掉。如CPU,AGP,内存,南北桥的这些滤波都一次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