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们看一下,杰微主板跑C1到26到5d死机(请进里面详细看)

楼主(2008-02-18):
客户的杰微845PEMS02-L主板接修时是烧了内存金手指,供电管15N03也烧坏,无15N03用14N03代换上,开机测内存供电2.6V正常,上内存开机一切正常,试机半小时也 正常,本以为修复,但客户使用几天又说不能启动,拿过来试机子发现显卡检测正常,到BIOS到检测内存512M结束后就不动了,下面的IDE接口的检测文字都跳不出来,按DEL键BIOS也进不去,上诊断卡重启发现跑C1到26到5d死机,难道是14N03不能代换15N03吗,请大哥们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难道是14N03不能代换15N03吗,但上该管并没发热啊

网友:
我有块815的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跑26就死机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像这种故障不能直接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看看集成网卡是否有不正常的 先吹下来hoho 有时候测量是找不到故障点的 电压  还有时钟  还要看看io芯片的时钟引脚是否正常  我也是来学习的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不要见笑哦

网友:
该机能点亮的,BIOS文件坏有这可能吗,诊断卡显示5d在说明书和网上都找不到,有的说是无意义的!

网友:
你代换的MOS管安数太小了点了,用一个大点的.用3055试试.

网友:
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死机的情况下按REST键诊断卡跑C1到00不动了,等半分钟自动关机(风扇停),再等几秒种又重起又跑C1到26到5D死机!

网友:
没头绪试着换一下内存,CPU或将COMS放电的时间加长。

网友:
显卡,内存,电池都换过,怀疑硬盘,拔掉硬盘线,也无光驱,刷过BIOS都没用,我想内存检测结束,IDE接口检测还没显示出来就死机是不是IDE和南桥线路的问题啊,请朋友们指教一下!

网友:
按你的所述问题,可能是南桥虚焊或者是IO出问题了,你逐个查吧!

网友:
从新换一个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内存管我用3055换了也一样,那看样子是南桥或IO线路的问题了,那外围的电容,电阻坏有可能吗

网友:
有的板子很怪,你再用个15N03试一下,再不行的话改下内存线路

网友:
你换BIOS 涮个质料就好了啊  那是BIOS  跑24  26  都是  BIOS 问题 啊

网友:
BIOS也刷了,还是没用,换上技嘉板上拆的IT8712,开机没反应,说明技嘉板上的IT8712是专用的,现在没配件不修了,换板,这个当配件了,我想10楼的电脑师傅说的,是IO或南桥的问题,可能是对的,谢谢大家的答复

网友(2008-11-24):
这个问题是因为时钟不好引起的,你把时钟IC换了就应该好了。我碰到过跟你说的一样的故障,凭经验把时钟换了,OK了。

网友:
注意查一下南桥旁的电阻,技嘉主板这样的问题我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