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X550点不亮

楼主(2008-02-18):
七彩虹X550点不亮.现象为,开机后,主机嘀一声,表明各硬件已经通过自检,接着听见显示器(17纯平)喀嚓一声,本来该亮的,但是显示器的指示灯绿了一会儿就变成橘黄色了,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按键盘上的NUMLOCK键,有反应.主机硬盘灯闪烁正常,进系统正常,有声音.就是不显示.第一次出现故障时是正在使用,突然黑屏,再开机,就不显示了.以后每次开机都不显示.显示的兼容性问题和PCI-E的槽问题已经排除,已经确实是显示卡的事.由于我是修主板的,对显卡了解的不是很多,我怀凝是显示卡的BIOS或是某一个场管有问题,请大家说说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吧.

网友:
阁下的显卡是否无风扇的?GPU下面有否掉珠?如果两者都是, GPU要重贴

网友:
是啊,是不带风扇的那种,你说的掉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虚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里的显卡啊,楼主加油啊,一定要搞好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2008-03-19):
我也有一块 蓝宝的,一样的情况,有没兄弟弄好了的

网友:
X700一般都有一个DVI接口,可以试一下DVI输出是否有显,有得话就应该是行场IC有问题,都没有就从做一下BGA吧。

网友:
我要么样才能下第二 的BIOS啊,为什么资格老是不够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兄弟们赐个BIOS我试下吧,在网上找了很都没找到

网友:
偶也有显卡点不亮,还不懂如何办呢,高手教教啊,学习中

网友:
偶也有显卡点不亮 !!不知道如何修理!请帮忙!在论坛上关于显卡的维修资料很少!

网友:
快帮帮吧

快帮帮吧
我的显卡也点不亮了x550的

网友(2008-05-09):
看看信息吧.是信息的事

看看信息吧.是信息的事看看信息吧.是信息的事

网友(2008-12-17):
要多少经验啊

新诚达 -10 基地禁止灌水,下次严惩!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此卡背面金手指上边有一个U2芯片换他试一下,不行换GPU

网友:
量一下场行的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BIOS BIOS BIOS

新诚达 -10 基地禁止灌水,下次严惩!

网友:
我有这样的显卡3块了,关注此事中。

网友:
我想应该量一下VGA接口的行场线对地阻值来进一步判断

网友:
先看看GPU风扇的风量是否够力,如果风扇转速较慢,建议先重做一下BGA,风扇转速没问题就找一下相同的BIOS刷一下。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