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8-02-18):
新买了热风枪,第一次用,试着从PCB上吹个电容下来,可是不管温度、风力开多少,吹了半天,焊锡纹丝不动!这个是怎么回事?确定有热风出,很烫!求教!

网友:
风口距离被焊件要有1毫米左右!

网友:
找块报废的主板多拆拆吧,用热风枪的帖子论坛也有,你找找看

网友:
热风枪主要用于拆焊贴片元件,如果用来拆直立电解电容这种穿孔焊接的元件,恐怕需要上乘功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吹贴片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啊??贴片就容易了,要是电解的就别吹了还是电烙铁快

网友:
是吹直立电解。新买的热风,没用过,正好主板有个电容爆浆了,那它做试验,结果吹了半天,纹丝不懂,郁闷......

网友:
晚上又试了一下,找了块旧主板,吹了几个贴片和一片显存,发现温度要调到400以上、风力要调到5以上,才吹得动,请问这个正常吗?机器是BOZAN 858。

网友:
六楼正确:“兄弟你吹贴片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啊??贴片就容易了,要是电解的就别吹了还是电烙铁快“

网友:
电容用烙铁就可以啦朋友。 烫不下来的焊点再挂一点锡就可以了。
另外,风力调到5以上很危险的,容易把周边的贴片元件吹飞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还是认真看看基础的理论和工具的使用
再多加练习,我刚开始的时候还用60W的电烙铁
拆过场效应管呢,漫漫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