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英寸的联想LXH-GJ15L的高压板

楼主(2008-02-18):
联想显15英寸显示器,近来出现如下问题
冷开机时,一个小时左右内无故障,时间一长,屏幕开始变黑,然后恢复正常,反复如此。
我想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请各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
这种情况问题一般来自高压板或灯管.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不就可以确定问题了.

网友:
通过替换法先确定故障部位: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或者是ONOFF信号或供电,然后再根据所确定的故障部位来更换或维修。

网友:
因您不一定有现成的件所以 您先看一下ONOFF信号或供电时5伏电压如果不停的在变首先考虑时mcu的事
您再看一下大电流的焊点是不是脱焊了因一开始正常机子应该没大问题
祝您好运

网友:
呵呵.....偶也帮你顶啊`~!~!真的不错 谢谢了`!

网友:
电源故障也有可能造成,电源带负载差,高压板都能造成仔细检查

网友(2008-04-03):
.偶也帮你顶啊`~!~!真的不错 谢谢了`!

网友:
我记得联想的高压条坏时有个这样的问题,开机黑屏,烧十分钟左右能正常。后来用热风抢加热后每次都能开机。后来在本论坛中找到答案,是高压条上的一只电解电容坏了。(25V/150UF)

网友:
联想的就爱出这种问题   最多的 是 电源和 高压板灯管  现把问题最小化  然后找出 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支持。,9楼的说法。今天就用这方法修好一台联想15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