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插上PC卡网卡后不正常!

楼主(2008-02-18):
DELL D600
网卡损坏了,客户加了一个PC卡网卡用不到一个月,又摔了一下,PC卡网卡槽摔坏了
换了一个槽,但是现在有时蓝屏,死机,无线网卡,红外在不插PC卡网卡的情况下都正常,一担插上就都不好用!而且时间走的特别快
换过PC卡控制器,换过南桥仍不正常!
兄弟们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无线网

网友:
槽有问题吗?PC卡供电芯片呢?

网友:
摔出来的问题,卡槽都坏了看来应该比较严重,不插的时候如果正常就把原来的网卡做回去 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很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坏了 找起来比较麻烦 本人没什么经验

网友:
那晶振有没有换呀,
:D :D 。。。。。。。。。。。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