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没有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8-02-18):
最近坏了不少电源。也修好了不少。今天的两个电源只好求助各位了。第一个电源坏了保险管,铺助电源开关管,和正反馈支路的一个二极管,以及给铺助开关管B极供电的一个三极管。我都换了。并且我认为易损的其它开关管。三极管,光耦,三端稳压管。和二个RJ494CN和LM339芯片都用在其它电源证明是好的。二极管我也测了没有坏。测大电容电压有330伏也是正常的。实在不知还有哪些元件坏了。另外电源三无时只有高压部分有电压。所以其它好象不好测。第二个电源也差不多。我换了坏的保险和激励开关管和主供电开关管。发了我半天时间。请问我还要怎样检测才能找到故障。谢谢了。给大家拜个晚年。

网友:
5VSB有吗?没有的话先修出来。494 12#应该有12V~20V

网友:
没有。连5 VSB的大整流管那里都没有电压。5VSB应该是铺助电源电路提供的吧。我测了它的开关管只有C极是320V其它两脚没电压。好的电源也是这样的。这个开关管没工作怎样修5VSB呢。我搞不懂。还请张老师细讲。我是你的很用心的一个学生。给您拜个晚年。494我马上去测。

网友:
300V有吗?修东西总得一步一步来。如果有了300V ,就要想办法把待机部分修的能工作,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张老师您好。我刚才去测了一下发现5VSB和PS-ON5V都有了。且494的12脚也有20伏的电压。但其它电压还没有。请不吝指教。

网友:
那就查494 4#脚的电压。

网友:
四、维修技巧
1.TL494
注意:12脚Vcc端有的为20V,甚至高达40V。

2.LM339(如图3)②脚通过二极管(IN4148)等控制TL494④脚;⑥脚通过电阻等联接20针排插PS-ON端;还可以分别测各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值,判断其逻辑功能是否正常。

3.易损部件:
(1)保险、电解电容、开关管、整流桥堆;
(2)与开关管联接的启动电阻、限流电阻;
(3)开关管附近的快恢复二极管、IN4148和稳压管、小功率三极管;
(4)TL494、LM339。

4.常见配件型号:
(1)主电源的功率对管为E13007、C4242、C4161;
(2)辅助电源管为C5027、C3866,有的为N型场效应管;
(3)集成块有两片,一片为TL494,有的型号尽管不含494字样,但功能相同,另一片为LM339,有的用LM393(8脚),但周围一定有多个小功率三极管。

5.其它:
(1)正常的ATX电源,短路PS-ON,风扇转动正常,各路输出正常,若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又如此,这是有空载保护,把硬盘接在输出端,应出现正常现象;否则,为故障。
(2)输出正常,排除主机板故障,但主机不工作,最大可能为power-good信号不正常。
(3)电源功率与主机要配匹,主机经常重新启动,排除电力供应的故障,应考虑换电源。
(4)检修完毕,一定要测各路输出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老大你说的那个图呢怎么没看到啊我是新手哈没图就不太看的懂了呵呵

老大你说的那个图呢怎么没看到啊我是新手哈没图就不太看的懂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您好。今天终于又修好了三个电源。我首先通过一个好电源把494和339的各个脚的正反向电阻记录下来。接通市电但电源没工作时记录各个引脚的电压。以及三个开关管引脚间的在线阻值。老天不负我。有一个电源修了老半天都没搞定。换掉坏的元件后紫5V和绿5V都有。但还是不能工作。后测量对比后发现其中有一个电源的激励开关管的EB间阻值超常。于是开路再测。管子是好的。再跑电路。发现B极是激励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通过一个电容和二个二极管并联后再通过一个1欧姆的小电阻供电的。在测这几个元件时发现那个小电阻变成几千欧了。换掉搞定感觉终是痛快。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再一次谢谢您。好人终有好报的。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次由于电压原因烧了10个电源到今天全部修好。感谢张老师。这次的故障有一个特点。就是三个开关管坏的比较多。并且相应的给基极供电电路的一个1欧姆小电阻往往也坏了。这一点我是通过比较正常的三个引脚的二极体值发现的。(在路检测)。想请教一个问题。开关管E13005-2和BU3150可用什么管子代替。上次我在论坛上本已记下的查找电子资料的网站找不到了。在论坛上找了一下又找不到。还麻烦你告诉我。十分感谢!

网友:
这段对话真精采,正在学习中... 感觉知道些东西

网友(2008-04-03):
张老师真好。给出了解决的方法。学习中。支持张老师。

网友:
在各位版主和大虾的细心指教下.我一个新手慢慢成长.这几个月来.天天泡在论坛上吸收着前辈们的自己的一些经验.今天终于让我检出一个块内存老报警的故障板.呵呵.是内存旁的几个电容有问题.看上去去好的.测的时候是00几欧.换掉这几个电容.就可以了.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问题.对于我新手来说.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啊.谢谢你们.谢谢版主和和前辈们.让自己对修主板这行越来越有信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