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C7的IDE1故障!!!!求助张先生

楼主(2008-02-18):
BIOS中能认出硬盘(ST340016A)但是在上电自检时会卡在硬盘检测中然后就没反应咯,此时按下DEL键要过1分钟左右才能进BIOS。不过IDE2的接口完好,能正常使用硬盘(ST340016A)。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硬盘和光驱都只好接着IDE2上。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IDE1的接口电阻或连线断,或者南桥部分坏。

网友:
如果SB部分坏,怎么维修呢??请教张大师

网友:
如果SB部分坏,怎么维修呢??请教张大师

先加焊南桥,不行重新换南桥,但一般都是南桥与IDE间的330排阻的问题.

网友:
我想,南桥的损坏概率比较低,毕竟IDE2完全好用

网友:
看来要等到明天才能修了。。。这个问题真头痛

网友:
开机近3小时。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测温,主板只有15度,是否正常???

网友:
怎么确认南桥是否损坏呢??仅靠测温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