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08-02-18):
一个台达的用DNA1002D和DNA1005D芯片,一个全汉的用KA3511芯片,都一样的故障,应该是保护了,粗略检查了一下没有元件损坏,手头上没有这几个IC,现在没办法搞下去了,,,因为风扇能转所以想问一下这类故障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我看很有可能是输出端双向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查后级整流电路,一般你所述的几个IC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转一下就停应该有短路故障存在.特别是双向整流二极管或电容鼓包漏电等.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双向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晕死

网友:
奇怪这电源找不到有光藕,实在没办法就把元件一个一个换掉,,,,,靠,我就不信了

网友: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把全部元件换掉,
查查在次级全部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如果无坏我都不知什么地方坏.

网友:
你那全汉电源的光偶可能在一个变压器的下面。关于电容鼓包不要只看其上部,有的是在下部鼓的。IC一般很少坏。

网友:
电容全部拆下看过没鼓而且我全换了,电阻我每一个都挑起一端量过,二三极管都检查过没问题也换过,除了高频变压器我没换其它的都换了,光藕找到了在变呀器下找到的,爱问兄 ;但是还是没修好,另一个台达的我想也没法搞了,看起来比全汉的还更复杂,感觉这电源比主板还难修

网友:
你的全汉什么型号的?具体什么故障。电源应该不难修的,有点耐心可以修好的------当然有无修的价值是另一说。

网友:
型号是FSP230-60SLV(PF)联想的天骄S6002上用的,是长条型的小电源,市面上找不到所以没有办法只有修了,另一个台达的是TCL的,电源比这个还小,更难找

网友:
修东西并不是动不动就换件的,你换的件都确定是坏的了吗?还有就是你好象一直没说清楚故障情况。有5vsb吗?把故障描述清楚是获得帮助的最好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我的网吧坏了很多电源。累了几天都收好了。我是拿一个好的电源(型号相同)在路测量开关管三只脚间的二极体值。还真发现不少的问题。出现阻值不对再测相应的开关管的相关的电路。另外494和339的每一只脚的对地阻值也记录下来。也能发现一些问题。不知对你有无启示。

网友:
可以多看看张SIR整理的一些关于电源维修的专贴,很多图纸、资料全在那儿呢。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边修边收集资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