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问题,有图,请各位兄弟帮助一下,谢谢{已修复! ...
飞利浦107S5问题,有图,请各位兄弟帮助一下,谢谢{已修复!!}

楼主(2008-02-18):
屏幕就是显示彩虹一样的,我换过,像管,管座,消磁电阻,多不行,还有尾板各电压是 G1-53V G2=207V R=55v G=57v B=54v
不是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
]
修复

网友:
屏幕显示有雾状现象,多数度是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接上信号线,有高压度,就是没有图像,显示彩虹一样颜色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负供电是否正常.代换场输出IC.代换行场振荡IC.这种问题一般出在场相关电路上.个别也有视放电路和像管引起的.

网友:
直接先换场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散焦!检查一下聚焦电压!

网友:
重 点 考 虑 场 电 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场块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学习下,~~还不懂显示器,`~

网友:
这个动作一定要快,不然你的CRT就报销了,这种情况不能长时间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