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TCL T21进水

楼主(2008-02-18):
今天早客户送来一台TCL T21   这台本本进水了现在开不了机.俺查了一下.发现南.北桥还有电源IC都没有供电.  电源部分没有发现电感坏.   本本没有保险丝!   高手们指导一下! 先谢了!

网友:
这样你就查一下从电源适配器进来后的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问题。再就是跑线看看从那儿没的电了。电源到主板上一般都经过保险或是二板管或是P沟道场管你看看板子的结构判断一下吧。

网友:
单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这样的故障楼主可能没办法搞定,呵呵!进水后最先查短路,清除腐蚀痕迹,并且进水的毛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网友:
今天搞定了。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坏了。就在软驱接口过一点。现在我就是想不明白,没装上电阻之前我测了电阻那个位置的两端都没有电压,波形也没有。可是我一换上就可以开机了。电阻两端也有电压了。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