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翻屏!

楼主(2008-02-18):
手头上有一显示器,不停地翻屏,就像老的电视一样
显示器上有没有可调节的地方?
我把显示器拆了,基本上可调的地方我都试了一下
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
应该是不同步吧。 看来你不是维修的,自己应该搞不了 。没有可调的。

网友:
我碰到过,是信号信的场那根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