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

楼主(2008-02-18):
美格796FD不亮,指示灯显示为橙色

网友:
你的主机有问题吗??????????

网友:
指示灯始终显示为橙色,还是一会变成橙色?
开盖测一次,二次电压是多少

网友:
神呀            救救他吧         高难度问题

网友A:
我的这款显示器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款显示器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

到底是什莫毛病,这末长时间我还没能弄名白。哎,我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太差了
你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显示器真坏了

网友:
显示器不亮,开机灯由橙色变为绿色,跟显示器工作了一样,但就是不亮

网友:
你查二次电源电压了没有?你应该把情况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