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拆CRT显示器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8-02-18):
我是新手拆CRT显示器应该注意什么
还有换显示器数据线应该怎么换

网友:
打开后壳,第一要做的就是放掉高压包里的电,小心点是高压电哟!

网友:
看了不少的视频,还要放掉主板上300V的电。新手还是不要去搞这些,太危险了。

网友:
如果你不会修显示器的话.建议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去维修.现在的CRT也不贵.相应维修费用也不是很高.换一根数据线的话.如果是旧的.一般就20-30元.从CRT上拆下来的陈色比较新的旧线的质量比现在市场上那些10元左右的新线还要好的多.

网友:
胆大心细,有的显示器有锁扣,找不到方法是很容易拆坏的
显示器数据线要注意线序

网友:
对,建议新手要在老鸟的指导下拆, .

网友:
我修了几年的显示器,说实话,拆CRT显示器远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事实上,高压基本我们碰不到(谁会拿手去碰高压卡钩呢),但是要注意300V电压一定要放电。还有一些显示器是卡扣结构,要掌握技巧。
不过,为了不损坏电路和仪表,建议拆显示器后(或者通电又要检测时),应该用灯泡对300V、行管C极,G1,场块供电脚,180V等放电。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新手,你就大胆拆好了,胆大心细就好了。就像换灯泡一个道理,220V电压也会打死人,可是一般换灯泡你小心点就没事了。

网友:
放电的具体方法呢?可以简单介绍介绍么

网友:
学习了,再细点说说就好了 多弄基础的东西看看

网友:
我是这样放电的:拿一只绝缘良好的表笔,一端挤在石墨层上的铜网上,也就是说和石墨层接触量良好。一手用尖嘴钳轻轻夹起高压帽边缘,一手拿表笔绝缘处用笔尖轻轻往里探,直至接触到高压嘴上。哦我忘说是断电情况下。
我不知道我这方法标准不标准。请大家斧正

网友:
说实话,高压帽处不用放电,直接用长螺丝刀搞下来就可以了。电路板上放电如行管C极、180V,场块供电脚,我的方法是:用灯泡,一根线接地,一根线去碰触这些点就可以了。300V放电直接用两根线碰大电容的2脚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

网友:
看来你确实是新手,建议买本书先看看,拆装要放电,我都有高压打到的时候、

网友:
修显示器就是要不怕被电才能学会,我师父说的,要是怕被电,永远也学不会~!~!~

网友:
电过一两次就不会对显示器有恐惧感了,胆大心细面皮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