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点滴

楼主(2008-02-18):
本人有一块迈拓40G的硬盘。用Ghost盘装系统时出现蓝屏错误,用安装盘装系统时也蓝屏。排除了各种其它故障后。怀疑硬盘有问题,可能有坏道。我用效率源扫,发现有大量的坏道。由于较多,不想修复,想再确认一下。又用Hddreg发现大量的坏道。由于坏道数目较多,用这些软件修复的可能性较小,最后不得已用DM万用版5.6低格后装系统正常。
      以上维修思路不知对否,望经验多者斧正。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40G的西部数据硬盘,用效率源发现0%-1%就有1000多个坏磁道,用Hd却没有查到坏道,用DM格式后也查出坏道,不过较少

网友:
我有一块东芝30G本盘,用MHDD查N个坏倒。问一下还有修复的希望吗?

网友:
用MHDD检测比较直观的判断故障.

网友:
我觉的MHDD比较好,效率源不太好。我用的都是MHDD

网友:
太强悍了,维修没有定式,能修好就OK,路过

网友:
就怕用DM低格后暂时修好了,过不了多久又旧病复发了

网友:
我听说东芝盘PCI3000好像没什么维修功能,就一个解密好用,请问哪位还有知道修东芝的方法~~谢谢~~~

网友:
我是个新手,希望大家多少一些好的资料上来。谢谢!

网友:
楼主能修好 就是好办法   支持下   ~~~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要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专业的还是要用PC3000,效率源等工具.一般的工具无法加P表,无法效准,对固件出现问题更是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