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发热,电压正常,怎么修啊

楼主(2008-02-18):
(无正文)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看看电感发热的那一相上下管驱动的方法是不是正常的。

另外,量一下电感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飞翔有错字,应该是"打上下管的驱动方波"而不是"管的驱动方法". :lol

网友:
看下供电的虚波电容吧.也有可能是它们有的鼓包了.内部短路也说不定.不行就把它们都换了,也不太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