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老系从启

楼主(2008-02-18):
815主板.能正常开机到卓面.只要用鼠标点几下就会从启到卓面.电源.内存.硬盘.CPU都代换过..

网友:
815的板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吧,应该好好检查板上的电容了。

网友:
电容无爆,,但系吾知到电容容量够吾够

网友:
跟我的一块845的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2388-1-2.html

网友:
电容全部代换都系一样从启,, :'(

网友:
排除其它硬件问题以外 很可能是主板内存和CPU供电的问题了 你把内存附近的MOS管 全部换掉试试 我遇到的重启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内存供电的MOS管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你的机子散热性能不好吧? 再仔细看看在眼里吧

网友:
看看主板的散热好不好?然后就要祥查一下全板供电

网友:
散热应没问题.因为板都从机箱拆了出来..用手放到MOS管上没有过热..
一点热的感觉都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块815主板,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毛病,别的也替换过,没好后来换了一根硬盘连接线就好了.

网友:
硬盘连接线早就换过了 :L :L :L :L :L :L :L

网友:
你要是独立现卡,就换显卡试试看看哈.显卡是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是鼠标点几下就重启吗?  开机后不做任何操作会重启吗?

我以前遇过一次用的是USB口鼠标, 鼠标一点就重启,换了p/s 口的鼠标就好了.... 后刷bios无解...就一直用的p/s口的鼠标..........
不知道你是否这情况

网友:
主板有集成显卡,加一块显卡一样重启..USB鼠标和PS2鼠标都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开机后只要不点鼠标就开一日都不会死机 :L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这么久的板子该更新换代了啊

网友:
主板终于修好的..是CPU1.5V的MOS管不良
多谢各位了.本人是笫一次修主板

网友:
好厉害,恭喜恭喜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