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开机就死

楼主(2008-02-18):
一台T43机器,同行送来的。拆机检查,没维修痕迹,没进水腐蚀和烧伤痕迹,开机可以亮,但就是停在IBM的画面就死机不动了,                  电流在0.98---1.02之间变化,用检测卡跑,过49直接就是55 然后就停下了 正常应该是49--52--60.......,初步判断是南桥问题,然后换南桥,不行,再检测发觉北桥温度过高,换北桥也没好,最后只有X300的显卡没换了,不甘心就把显卡也换了,结果还没好,幸运的是换了3个大芯片板子还是原来的问题,庆幸  至少没修坏!
    不过现在是郁闷到极点了,本人已经没有办法了,不知道下一步该修什么,CPU, 内存都换过,裸板点亮就死了 检测卡之跑到55,CPU电压正常,供电芯片用胶封死的,还会是什么呢?请兄弟们帮我参考参考,我真的被办法了,听说客户已经有换板子的意思了,可我不甘心,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55应该是个乱码。有条件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呵呵

网友:
忘记说 BIOS在换南桥之前已经换过了  是另外一台T43的 显卡坏了 那个今天已经修好了   不是BIOS坏  还有什么呢?  机器已经换主板去了  没希望了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

网友:
把CPU座换了吧,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呵呵 真牛CPU座子也会坏 呵呵 客户已经拿走板子了  算了  留下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