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2-18):
刚才找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
VCC和GND之间电压4.98V,电流13mA。
DATA+对GND电阻7欧姆;
DATA-对GND电阻3.5欧姆;
插上u盘后居然连灯都不亮,到底那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找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
VCC和GND之间电压4.98V,电流13mA。
DATA+对GND电阻7欧姆;
DATA-对GND电阻3.5欧姆;
插上u盘后居然连灯都不亮,到底那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伙指点一下!

DATA+对GND电阻7欧姆;DATA-对GND电阻3.5欧姆;这两个值不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重点检查USB数据线到南桥的元件,测量去往南桥的PCB线断线否,还有上拉电阻以及电感。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方面的故障,不过我找不到它具体链接到南桥上的哪个脚,中间经过哪些电阻,大家能不能指点一下,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
我只能大概记得以前跑线的部分。从D+D-出来经过0欧保险-472排阻-CP181排容-。。。到南桥的USB控制器。
看你的现象,USB主供电不是很正常,后置USB不应该低于5V。

网友:
对地阻抗这么低 排除线路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昨天晚上我又把主板拆下来,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重新量了一下,
一个接口的DATA+、DATA-的对地阻抗13K,一个接口的DATA+有13K,另一个只有6K,估计是排阻里面有一个坏掉了,今天晚上回去换一下。(上次我发的对地电阻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测的,应该是不正确的)
另外我查了一下VCC部分,都是经过电感、电容的,一个接口的电感明显有烧断的迹象,另一个电感变值为700欧姆,我今天晚上把它们也换了。

网友:
兄弟 会不会是你那个设备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不会,因为我用几个U盘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供电的电感变质,导致供电电流太低,更换。数据线上阻值低的滤波电容好像漏电,更换。一般南桥不会坏。

网友:
这阻值都不正常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先跑线路咯

网友:
南桥局部坏了,你可以用转节口的USB

网友:
刚才把电感换了,再次测量,感觉VCC部分应该正常了。
排组本来想换的,但测量两组DATA+和DATA-的对地电阻,这次四个居然都是13K左右,因此没换。
通电,但是插上U盘,灯可以亮,闪了几下,认到了U盘,但是过了几秒钟,弹出窗口,提示我不要拔插,可是我明明没有拔插,真奇怪。两个接口都是同样的现象,真是搞不懂。
补充:我还找了一块PCI转USB接口的卡,接上后能够认到卡,但是无法安装驱动,老是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PCI转USB接口的卡上应该自带USB处理器的吧,这样算来会不会真是你的U盘坏了?

网友:
我的PCI转USB卡上有VT6214的芯片的,
不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要通过南桥芯片处理呢?
因为它能认到设备,但是没有办法安装驱动。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

网友:
我的PCI转USB卡上有VT6214的芯片的,
不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要通过南桥芯片处理呢?
因为它能认到设备,但是没有办法安装驱动。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
这种问题有可能
1CI转USB卡不良
2:系统问题
3:南桥不良

网友:
刚才换个PCI插槽试了一下,还是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
另外,主板原来的USB接口换电感以后,供电正常,插上U盘后能够亮灯,但是仍无法识别设备,一个插上后没有任何反映,另一个插上后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
安装设备,因为没有替设备实例指定一个功能驱动程序。
看来我的USB接口是什么故障都遇到了,我现在觉得应该是南桥芯片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请问:电流13MA你是怎么测出来的,电流档直接接电源两端?

网友:
那是我第一次直接通电在接口上的测的,应该是错的

网友:
我的天,南桥让你直接测量时给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