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不能用,请教高手!!

楼主(2008-02-18):
我有张板子是  杂牌   COM口不能用,
            在COM口管理芯片有12V。
   有没有可以直接打的数据线?
可以直接打出来COM口是好是坏?
     先谢了

网友:
接上一个能使用com口的鼠标,如能检测到就说明是好,检测不到说明就有问题,
为了防止设置错误,你可将BIOS恢复到出厂设定值来试最好.

网友:
有COM口的打阻止卡,网上有卖的

网友:
哦  我试试
             先谢了

网友:
要是用不成的话,直接换75232吧

网友:
对了   请问下 有没那中 COM口 转USB口的线

网友:
COM口不能用  怎么修呢?  它的数据线是不是  和USB 一样 直接到南桥的呢?

网友:
我看 75232  应该是好的
       COM的数据线是不是 直接到南桥的呢  ?
  如果是,我怀疑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考虑COM芯片,常见的有 GD75232  75185
只看是没有用的,很多时候要用替换法

网友:
打下1~4,6~9的阻值有没有异常~大多是在1000~1700之间的!
有条件的话换75232之类的,再不行的话IO!

网友:
恩 谢了
换了个IO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