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865pe不加电

楼主(2008-02-18):
主板开机电压3.3v.coms跳线电压2.7v.其他的不知从何量起.请指导.方向

网友:
你加CPU了吗???INTEL原装板,不加CPU是不上电的。
原因是SKTOCC#信号未接地。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加电的换IO90%都好,而且还要换电源,否则用不了多久IO又要挂

网友:
intel865换io后正常

intel865换io后好了。
另外pc87372用什么代换

网友:
好像是PC47M172,我忘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