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 INSPERON510M本本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8-02-19):
DELL510M近段有时不能开机,最近天气比较冷,不知跟天气有没有关系。
在不能开机时,用电风筒吹一吹就可以开机了。开机后,再重起都没有问题了。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DELL

网友:
用风吹哪里呢? 呵呵 这样的情况一般会是芯片脱焊或供电不良,单凭你的描述是很难准确判断的!

网友(2009-03-28):
肯定有脱汗的地方,把桥加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