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小硬盘急救软件

楼主(2008-02-19):
急救硬盘程序:READDBR.BIN  READMBR.BIN RESTRDBR.PRG RESTRMBR.PRG SAVEDBR.PRG SAVEMBR.PRG  SHOWDBR.PRG SHOWMBR.PRG WRITEDBR.BIN WRITEMBR.BIN
急救MBR程序:Mbrwork
急救DBR程序:Zardemo
急救数据程序:Rescue
硬盘测速程序:Diskspeed32
分两次传,一次传不上,要两个一起下了在解压,然后用模似光驱打开
有用的朋友可以试下,好用就顶下哦

网友:

急救硬盘程序:READDBR.BIN  READMBR.BIN RESTRDBR.PRG RESTRMBR.PRG SAVEDBR.PRG SAVEMBR.PRG  SHOWDBR.PRG SHOWMBR.PRG WRITEDBR.BIN WRITEMBR.BIN
急救MBR程序:Mbrwork
急救DBR程序:Zardemo
急救数据程序:Rescue
硬盘测速程序:Diskspeed32
分两次传,一次传不上,要两个一起下了在解压,然后用模似光驱打开
有用的朋友可以试下,好用就顶下哦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好东西,我需要收藏起来以后好用

网友:
如果知道怎么使用就好了,说明部分全部是E文。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呀?怎么用?

网友:
不会是全英文的吧..
那对我来说 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2008-03-25):
哎怎么全是英文的呀,能不能发个中文的来看看呀/要不然我还的去学好英语才能看懂/

网友:
用途经过

解放军经济 就 就 客观艰苦感个

网友:
该软件内含木马程序,请下载的朋友注意,先杀毒再用。

网友:
有病毒?不是吧?。。。。。。。。。。。。。

网友(2008-05-11):
中文說明:

1. 硬碟硬體故障(磁頭斷裂,馬達不轉或硬碟電路板燒毁)非一般人可以修復,請送回原廠檢修
2. 硬碟結構故障

硬碟的邏輯結構
MBR、DBR、FAT、DIR、DATA

硬碟結構故障檢測
列印MBR資料--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debug<showmbr.prg>prn
列印DBR資料--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debug<showdbr.prg>prn
(*因為開機片無法辨識NTFS格式,只有用列印的方法檢測NTFS格式)

MBR (Master Boot Record)硬碟開機記録,如果沒有這項記録,硬碟就無法開機
MBR 通常位於硬碟的磁柱0、磁頭0、磁區1的位置,俗稱第0軌位置。
MBR 由硬碟開機程式、硬碟分割表、結束標記構成

急救MBR的三種方法
1.急救磁片
在硬碟故障前,用急救磁碟將硬碟的MBR記録備份成MBRINFO.DAT
救: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debug<restrmbr.prg,按下Enter,拿出磁碟即可
2.FDISK
沒有MBR記録備份
救:用開機片開機,打入指令fdisk/mbr,按下Enter,拿出磁碟即可(只能救回MBR資料中的硬碟開機程式)
3.MBRWORK
terabyteunlimited公司研發的MBR資料修復軟體,可恢復MBR標準碼
(用fdisk/mbr後還是無法開機,可能是MBR資料中的硬碟分割表出問題了,可以用MBRWORK去救)
* 每台硬碟的硬碟分割表都不相同
救: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MBRWORK,
  在主畫面的Choose option打入a (Recover MS Partitions)
  Enter the maximum number of partitions to restore (0-4) : (請輸入你的分割區數目,可隨便輸入4)
  找到分割區後,MBRWORK會建議執行5 (Install standard MBR code)
  完成後,如果分割區沒有Active的話,可以執行6 (Set a partition active)
  最後按e (離開)

DBR (DOS Boot Record)DOS開機記録,如果沒有這項記録,DOS就無法開機
DBR 由BIOS參數區、DOS開機程式、結束標記構成

急救DBR的三種方法
1.急救磁片
在硬碟故障前,用急救磁碟將硬碟的DBR記録備份成DBRINFO.DAT
救: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debug<restrdbr.prg,按Enter,拿出磁碟即可
2.相同硬碟
沒有DBR記録備份,但可以找到相同廠牌、型號,而且作業系統也相同的硬碟,拷貝對方的DBR資料
救:用急救磁碟在相同電腦中開機,並打入指令debug<savedbr.prg,按Enter (將該硬碟的DBR拷貝下來)
再將急救磁碟在自己的電腦中開機,並打入指令debug<restrdbr.prg,按Enter (將DBR灌回自己的硬碟中)
3.ZAPARTN (Alexey Gubin 所設計的軟體,可拯救硬碟的MBR和DBR資料)
沒有DBR記録備份,又找不到相同廠牌、型號,而且作業系統也相同的硬碟‧
掃瞄整個硬碟的磁區,若其他的地方存有MBR或DBR的資料
救:用開機片開機,然後換上急救磁碟,打入指令zardemo\bin,再打入zarpartn‧
螢幕出現LOGFILE.TXT,按Enter,然後選擇Language,出現硬碟規格,按Enter
在Scan mode選擇Full,按Proceed‧螢幕出現Report.txt,按Enter開始掃瞄,掃瞄完畢打入dir
果然出現00000000 (MBR),00000063 (DBR),00000069
假設DBR出問題,請先將00000063改名為DBRINFO.DAT
在A:\>的根目錄,打入debug<restrdbr.prg,按Enter (回存DBR資料)

Drive Rescue (拯救Quick Format硬碟資料,拯救Fdisk硬碟資料,拯救delete檔案)
救:先準備一台好的硬碟,並安裝好Windows,然後在新硬碟(Jumper:Master)中執行Drive Rescue

Window系統的檔案結構以DIR﹝根目録區﹞和FAT﹝檔案配置表﹞為主,當DIR區或FAT表出了問題
例如:Lost allocation units、Cross linked on allocation unit等的錯誤,
可用Scandisk來修復

网友:
谢谢12楼的朋友的中文说明,我下载试试看,

网友:
不会吧,我的经验怎么没有了 :lol :lol

网友(2008-10-08):
谢谢极小硬盘急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