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DR-400内存被烧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请问一下谁能告诉我一下DDR内存的因为插反了烧了,怎么把它的PIN引角在弄上啊?如果弄上了内寸还能用吗?其它的地方被烧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主板的供电部份可能会损坏,我朋友也有一块板是这样弄坏的,内存坏了,主板烧了,还没修好啊

网友:
我也破到这样的问题过。
不过板子没坏,就是内存的金手指坏了4个,到现在我还没能补好呢,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帮助,一直在学习怎么代换内存颗粒,怎么补位。

网友:
用502粘上,如果是多的话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