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请问一下杂牌845D主板(品牌是青云的),ICH2南桥.主板在装系统时(一步一步安装)读一会安装信息就自动关机,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肯定不是CPU散热问题,其它硬件都换过了也没用.没有头绪,哪位高人帮我解决一下?
cpu

网友(2008-08-09):
主板装系统自动关机
我也有同样的状况,我是联想主板N1996的,不装系统一切正常,装系统到一半就自动关机,还在纳闷中,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用ghost装的,查不出毛病啊

网友:
那只有检查一下主板

网友:
1、看看CPU是不是过热而引起保护;
2、换个ATX电源试试。

网友:
散热没问题。系统装到一半就自动关机

网友:
也没有什么提示 就直接关掉了吗??用正常版的安装中间是要重启几次的啊。我怀疑是你的光驱不行啊。做大数据的时间卡死了??

网友:
在BIOS里把板载声卡 网卡屏蔽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