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加电保护

楼主(2008-02-19):
915主板 加支具不保护供电正常  加CPU 第一次能挺3 . 4 .秒钟  在开就直接保护   清一次COM 恢复原样 第一次能挺3 . 4 .秒钟 在开就直接保护
CPU供电管 电管芯片 正常  但是 有一组  供电管 超热 换过之后还是如次
电管芯片 换过

网友:

把辅助电源拔了就好了饿............................

网友:
你是说吧4PIN的12供电拔了 那不是不能用了?或者说就是12V给CPU供电的电路出了问题 拔了场管 当然不热了

网友:
是不能用了但是不保护了 辅助电源的12V 给电管了  电管我换了不好使

网友:
短路了吧,查查电源部分看有短路没有哦

网友:
电源部分看过了 没有短路的
......................

网友:
有短路了,检查CPU的MOS管,有没有短路,或者阻值很低!!

网友:
后级 有短路i的 看下 MOS管  及8脚驱动块

网友:
是有短路元件存在,按不上电常规检查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MOS的G,S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有短路元件存在,按不上电常规检查一下?这辈子修主板,下辈子要改行

网友:
如果你的COM管和电容都换了,而且是好的,那就想想管理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