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 E280L的本本无背光灯

楼主(2008-02-19):
各们TX,
有个朋友的联想昭阳 E280L的本本进水了, 拆开吹干清理后现在可以开机, 但是无背光,可以看到里面淡淡的图像
,用万用表量红黑两线的那个接线(应该是供电吧)有1.4V 左右的电压,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先谢了!
无背光

网友:
本本进水后,按常理,高压板和灯管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主板上的控制单元坏了。可以通过检测高压板的供电和ONOFF信号来判断。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检测主板控制部分.具体可看进水的位置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最好等等本本彻底干后再试。

网友(2009-01-29):
查供电的限流电阻或者说保险吧.

网友:
本子的高压板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查高压板供电.可能是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