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54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02-19):
我有一块AMD754针的主板内存不过经测量是内存少1.25V 供电,K3910 和B1202的场管用什么能代啊

网友:
2.5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也正修一块这样的板子,电压都有正常,内存通不过.

网友:
1202不能代换 你换上1202就OK了 一般华擎的主板有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问题~因为AMD的内存控制器是在CPU里的

网友:
除了1202有没有其他能换的?

内存有2.5V没有1.25有代换最好了~那位知道啊?

网友:
你用3055试一下,我认为可以用的,再不然用09N05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