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的Intel原装板

楼主(2008-02-19):
装了官网下载的 驱动程序还是不行  老是 “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驱动装不上) ,是声卡芯片坏了吗?
  要怎么下手啊,照顾下新手 ,谢了!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换个系统装下试试,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

网友:
有的声卡驱动得打补丁,不行的话你就选到声卡驱动文件夹让系统自己安装.

网友:
系统找到声卡这个设备没有,你用的什么系统,换系统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本的,换个纯净版的安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还试一样      可能是板的问题   但不知怎么修集成的 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软件问题  是板的问题  同样的有几块的  其他的好  就这块坏   不知是不是 集成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先看能否检测到声卡,不要自动安装驱动,如果能找到问题就不大,到官方网站下驱动,intel板子有的驱动很特殊。如果检测不到那就看说明书有没有跳线之类的,还是检测不到还不如直接买个声卡来的快,还便宜,呵呵

网友:
用万用表量其11PIN有没有高电平?25PIN有没有5V电压?这个家伙烫不?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把声卡给屏蔽了啊!!!
看一下,

网友:
屏蔽了,就不会提示错误的,肯定 是有问题!

网友:
那最好解决的办法就是。买一块CMI8738独立声卡插上。把主板自有的声卡屏毕掉。这样最简单

网友:
真是想要换,吹下来,找一相同的芯片换上去,操作简单,配件难找.

网友:
曾经有个朋友也是的 换的原型号的声卡芯片 也出现了装不了驱动的问题

网友:
alc861这个真的有点难度的,打不上就换吧。别的主板用这个声卡芯片的也有很多这种问题的~!不成熟的8声道芯片~!

网友:
试看这个补丁有用不?
http://tianhong.blog.51cto.com/115458/24673

网友:
声卡版本问题!

这种声卡要要安装声卡驱动通道,再安装驱动..在网上上到ALC861的也未秘可以装上去..一定要装对版本让它的通道打通了才能找到声卡!

网友:
11角应该有个高点平 是个复位信号  10脚有个时钟(好象是48的)  24脚是cc  5V电平 35  和 36 脚是左右声道的输出脚 是高点平 如果以上都没有的话 看+5V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的话 就是声卡挂了 有的话也是声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