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主板换完电容以后系统不停重起

楼主(2008-02-19):
为什么我的主板换完电容以后系统不停重起

网友:
供电不稳.滤波不良. :D :D :D :D

网友:
换电容之前呢,换电容之钱是好的,就检查你哪里没换好啊

网友:
你的电容有注意极性,还有就是你换的电容容量耐压和原来的是大了,还是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电容替换尽量一样的,一定要注意极性,要焊好,耐压值要一样,容量大一些没有关系,

网友:
请说清楚一点,电容是用原值代换吗?有没有没焊好或短路的

网友A:
应该是容量要一样,耐压值大一些没关系吧。

网友:
根据你发帖的情况看,什么可能都有。主要是你本人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在换电容时,静电搞坏了其它元件

网友:
有没有损坏板线或焊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容量要一样,耐压值大一些没关系吧。

如果是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耐压值要一样,容量大一些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的主板换完电容以后系统不停重起”--换的是哪部分的电容?

网友:
估计是CPU部分的,会不会焊接中接断线了.

网友:
发完帖,不见楼主本人了,呵。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容量越大越好吧,我一般选耐压一样或稍大些。

网友:
是什么原因换的电容啊,楼主还没说明前因,就选上来告诉大家换电容了

网友:
更换电容过程中,是否有其他线路断了或者焊锡把焊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