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温度疑问

楼主(2008-02-19):
升技-IC7主板开机4小时,运行正常。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测量CPU温度36,主板温度只有14度左右。。是否正常??
IDE1在BIOS中能认硬盘。但在上电自检时也能认硬盘但就是不读取操作系统。接着就假死。按下DEL键后约1分钟后可进BIOS。
请教故障原因及维修思路!!!

网友:
有时硬盘故障会出现这种情况,换个硬盘试试呀

网友:
可是同一个硬盘,同一条数据线,同一条电源线却在IDE2接口工作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