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帮忙,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2-19):
IBM电池电路板上的一个三个脚的东西,应该是保险之类的东西
上面写着sefuse d6y63b  知道的朋友帮我确认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就是保险,两脚之前应该通的?

图中白色的那种元件!!  左边的脚连着电池的正级,另一脚没有电压输出..电池正极有12V左右的输出./  能否直接跳线过去?还有上面的那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两脚之前无穷大//

网友:
sefuse 就是温度保险丝,具体型号不好查。
http://cn.made-in-china.com/chin ... /AUPO%EF%BC%89.html

http://b2b.qx100.com/cp/showcp_911426.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是通的,现在不通了,肯定已经熔断了?/
我在BAIDU上也搜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的就是这个东东坏了我用导线连在一起就好了  还是去年时候

网友(2008-03-21):
这种保险我拆解过,顶上那盖子是粘上去的,受热手容易拿掉.里边做保险的材料象焊锡,烙铁可以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