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本本频繁掉电

楼主(2008-02-19):
本本买的是二手的,用了快一年,故障现象为:1.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2.拨动屏幕,电源指示灯闪一下,无法开机;3.开机后,瞬间掉电,再次启动,无反应。以上三种情况都有,每次掉电的时间也不一样,有刚开机瞬间掉电的,有进入桌面后掉电的。最初怀疑是电源适配器问题,用电池供电后,情况照旧,电池拆下,用适配器也是同样情况,请教各位高手会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了,,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适配器与本本接口的插口上的插座开焊了或断了

网友:
我这刚好也有一个差不多故障的本本,不过是清华同方的。DOS下不断电,XP下有时一分钟断电,有时十几分钟才断电,CPU风扇是正常的,估计是主板有问题,可是不知怎么下手啊   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这个现象到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建议南桥 北桥 显卡 内寸 接口 一个一个用羁押法试试,找到了相关的故障位子就好下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应该先排除是不是系统软件问题. 系统没问题的话就是硬件问题.换CPU  看看 可能是主板开机起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好拆板修了.看看板哪个地方有什么不对劲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

以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
LZ可以拆机试下。。。

看看是不是电源进口有问题

网友:
我们修过这样的问题,,看看电源控制那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