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800BB开机异响?

楼主(2008-02-19):
西数 WD800BB
开机有异响,
能检查到,但显示不了型号!
屏幕显示为:WDC ROM MODEL--SABRE--
用MHDD扫,结果全是“!”
硬盘信息:
WD800BB
MDL:ED800BB-00JHCO
黑色盘体!
硬盘

网友:
试换一个好的电源,电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影响到硬盘的.

网友:
哈...应该是固件坏了.检测不到盘型号了

网友:
应该是 固件有问题 啦 上PC3000看看吧

网友:
和姚老师谈过了,他说是BIOS的问题,必须找一样的好盘,来做,手上没有,只有等待了。。。
修盘真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