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788 Ver 1(848P Neo)

楼主(2008-02-19):
使用P4 Northwood核心CPU正常 但使用Prescott核心CPU时 CPU MOS管极烫 使用一段时间MSO管就坏了 但V星网站上写的是支持533的Prescott望那位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
cpu

网友:
Lz 我建議你~TEL 去問 V星
就ㄧ般我所知~~BIOS的版本也必須要~某個版本以上才行
還有~ 主板的硬體版本 ~ 如你的是 ver 1 ~ 但也許有可能要 ver 1.2 以上才行

网友:
板子新旧?我看不是CPU的问题,很可能是主板或CPU散热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
bios我已经升到最新了 和散热无关 开机10秒左右MSO就极烫了

网友:
是支持Northwood核心CPU533
同理有的支持533的扳子不一定能上CD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试额了 好多此 谢谢了阿 谢谢了阿 谢谢了阿

网友:
很简单,这种板子上不了这种CPU,因为场管供应不了那么大的电流,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降频使用或换上一代的CPU,另外就是换一个大电流的场管试试(注意换的时候CPU的多路供电场管要一起换)。

网友(2008-12-08):
有没有这块主板的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