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K771屏幕表面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的明基K771显示器屏幕在搬家的时候被划伤了,现在防眩光图层乱七八糟,而且屏幕上有两道明显较深的划痕。这可怎么办啊?涂层到好解决,自己擦掉算了,可是划伤就没辙了。这可怎么办啊?表面是单独的一层玻璃罩还是与锅连成一体的?能不能更换?(1)
显示的画面经常左右轻微抖动,而且有时候画面两侧满屏,有时候缩小,这是怎么回事?从买来到现在就一直这样。有什么办法能解决?(2)
屏幕右下角有轻微的受磁,微微变色,不论我怎么消磁都不管用。有时候明显一点,有时候比较轻微。郁闷啊!如何解决?(3)
K771的显像管是三菱一代的吗?(4)
问了四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前面第一个。我是菜鸟,对显示器一点也不了解,请高手来帮帮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第一點: 沒救~

第二點 : 電容 or 虛焊

第三點 : 要用~消磁棒 or 消磁環 ~去消磁

第四點 : 你打開 CRT外殼~~在显像管~因該有貼相關廠牌,自己看即可

网友:
第一个总题说的很明白,但很难修,其它问题我看是虚焊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涂层破坏了,没救了
第二个问题是行宽电路有虚焊了,主要是行宽管。
第三个问题假如换过消磁电阻的话就是你家地磁的问题了,需要换隔地方
第四个问题就不太清楚了。没看到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