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DELL 19的显示器有高压但不亮机

楼主(2008-02-19):
一款DELL19的显示器,采用的是SONY珑管,刚开始故障是高压包打火,不显示
后来换了一个高压包(好的),起高压,灯丝亮。指示灯亮。
但没有图像,调整加速极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兄弟想请教各位,还有哪些地方会出问题

网友:
G1,G2电压是否正常.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灯丝电压是否正常.这些都是显示器点亮的必备条件.

网友:
起码应该测量相关点电压报 上来,别人才有得分析   。

网友:
G1,G2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G2正常,没找到G1三枪电压都正常(79V)。灯丝6V正常,灯丝已经亮了
但就是不显像,这款显示器比较复杂,我看见都头疼

网友:
三枪电压有79V这么高呀?这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