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松下的笔记本,开机正常,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就是屏幕上没有显示

楼主(2008-02-19):
今天遇到一个松下的笔记本,开机正常,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就是屏幕上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按切换键也不行,屏要闪一闪的,确实屏线是好的,高压板是好的,屏也是好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如果是独立的..拆下来从新装上...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问题..楼上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