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哥们,赛扬2.4G的CPU的内核供电是多少啊

楼主(2008-02-19):
请问大哥们,赛扬2.4G的CPU的内核供电是多少啊,我在网上查到是赛扬320  2.4G是1.2----1.4V,但在我主板上测到的是1.78V,正常吗?还有赛扬320就是赛扬2.4G的吗,我的CPU上只写着INTEL  CELERON  2.40GHZ/128/400    SL6W  CHINA  5415B250  字样,无320字样啊

网友:
你的CPU不是赛扬D的,是赛扬 2。4,赛扬2。4G的二级缓存是256

网友:
.赛扬 2.4 128KB二级缓存/1.525V核心电压  , 楼上的 说错了吧  赛扬D才是 L2=25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要误导别人好不,他的U上明明写着128,怎么是256的二缓了?那个400是说的FSB。一般U有自动侦测电压功能,如果不放心可以在BIOS里调下。

网友:
主板上测到的是1.78V有点不稳定,标准是1.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