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进bios一切正常,但想进硬盘屏幕就黑着不动了

楼主(2008-02-19):
主板开机自检都一切正常,但想进硬盘屏幕就黑着不动了,之前想用pe进去看一下,但是光标一直闪着过不去,测内存供电电压是2.72V(正常吗)  cpu供电是1.72V   之前以为cpu虚焊加过焊不过还是一样    请教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原因吧,你的显卡是不是虚焊了,你看下显卡。

网友:
只接光驱,不要接硬盘试下,硬盘逻辑炸弹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硬盘屏幕中间少了一个豆号 不好意思,还有我测的是打阻值卡上面的电压  测出来是2。72V  正常的话应该是2.5-2.6V之间的呀   数据线没问题的,我是在还有一台用的机上拆下来的。。   还有说明一下,诊断卡最后跑00 是俄罗斯诊断卡     硬盘也是在用的机上拆下来的,并格式化过的

网友:
我看你还是重装下系统!很有可能是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差不多,可能是表的误差引起的,你先光驱启动装一下系统再说

网友:
“还有我测的是打阻值卡上面的电压  测出来是2。72V ”阻值卡??什么型号的板啊?
我碰到的这种故障一般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是你的硬盘不行吧~   ~~~~~~~~

网友:
呵呵 他的问题好像就是不引导的毛病 做下引导就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 有的可以通过刷新bios还解决 但是有的就不一定能搞定 我遇到的主板大部分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你好,装系统能装进去呀,不过一复制好之后还是黑的,不能显示呀

网友:
拿原版的windows装一下.......................装之前把硬盘重新做一下分区

网友(2009-11-28):
硬盘重新DM下,再装系统试下啊

网友:
依我以往经验,南桥内与IDE口有关的点空焊或者南桥坏了,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如果有BGA返修设备,请“清蒸”南桥或重新植珠,不行的话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你是独立显卡吗,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的

网友:
估计硬盘的问题,做下LFORMAT下

网友:
赚点下载分,在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