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44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2-19):
我有一个清华同方的 kf773k.高压板上的管子坏了.是d444 的.可以用什么样的换啊

网友:
是不是AOD444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D444.pdf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先看看你的这个PDF.

网友:
这个看不懂啊.全英文啊.管子上就是D444/be5k1s

网友:
D开头的应该是功率三极管.具体类型要根据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
不至于连上面的n沟道MOS管也看不出来吧,那些参数也不认识?

网友:
这个我量出来了.就是不知道能用什么型号的换

网友:
耐压和电流等于或大于,封装一样的同类MOS管应该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D412代用,只不过发热较大,我在上面加了个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2009-10-31):
3055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