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提示电量低

楼主(2008-02-19):
一个常见故障吧  开机提示CMOS电池电量不足,设置后 只要接电源就正常 但是拔掉电源后过一会开机就又提示电池没电 ,故障可能是那些原因?
晶振、谐振电容、CMOS电路三极管?请高手具体讲讲。

网友:
电池有3.几V的电压 应该没有漏电消耗电池电量的情况

网友:
查电池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断路,重点查相关电阻、二极管。

网友:
你不要插电源,应该不会提示CMOS电量不足的,例如冠盟系列主板,一旦拔了电源就会出现CMOS电量 不足的提示,我估计是主板设计的缺陷,不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
#3张真人的方法实际.应该就是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测CMOS跳线针的电压为准,然后再跑一下CMOS电路

网友:
这个板子不常见 不是台式机也不算笔记本 是以前那种便携电脑 P3的CPU 内存还是台式机的内存 就比笔记本少个电池 板上电池经过一个电阻后到了一个好像352后面还有个像八的 三极管 的E极,E上有3.多的电压 从三极管出来就没有电压了 ,后面的电路好像是进桥的没仔细看 先把三极管换了 再看看
那个三极管怎么B经过电阻接地的 换了后C上从原来的没电压 到先在0.5多的电压,但是故障还在 。。。继续拆

网友:
三只脚的?一脚在上,两脚在下?黑的?小的?你仔细测量下,有可能是共阴极二级管.

网友:
看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类似的便携电脑  键盘进水了  开机也是显示CMOS电池低

网友:
现在已经被这个板子搞晕了
电池+极出来到一个三极管的E, E上有3.1左右电压,B经过104电阻接地了,C只有0.31V电压,C出来 接一个6脚的二极管然后进桥,三极管换过2个C极上电压还是低,后来把这个电路上 的滤波电容都拆了 后来又把晶振拆了 都没用,最后直接把三极管的C 和后面电路中间的0欧姆电阻拆下,使C 和后继电路断开,结果C上电压还是0.3多,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酒精刷助焊剂后,酒精没干时量电压能达到1.0V左右,然后电压就逐渐减小 一直到0.3V,酒精又不导电的吧
总之我觉得就是E 3.1V进去 C只有0.3出来是导致cmos电池电量低的原因,但是怎么搞啊

网友:
码完上面的字大概过了20分钟 刚才一量 C 上只有0.23V的电压了 而且貌似是越来越低 估计明天要到0了 ,原来就是0我才换三极管的 后来刚换好第一个当时电压还蛮高的,后来变0.2了我又换了第二次三极管,等早上起来看看吧 C极上估计应该是0V了 狂晕

网友:
我晕哦 刚才量了一下0.09V ,怎么电压会老变的

网友:
那就先别往后查了,掉回头去往回走一遍,看看到底哪里短路或漏电了.........  电池座也查一下

网友:
对了, 可以用电流法测一下是不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你直接把E极和C极连起来看一 下电压会不会拉底看一 下可以保存不撒

网友:
如果把EC连 桥旁边的滤波电容上有2.0左右电压 如果把B和电池3.1V电压连的话就是给B一个电压, C极上有1.6V多电压,滤波电容上也有1.6电压,估计这样飞线应该能保存BIOS了 ,但是也不知到应该那个电压是对的。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三极管的C上怎么电压只有0.2~0.3的电压,而且把C往后的桥,二极管等等都断开了C上还是电压0.2~0.3V。B极一路通过电阻接地 还有一路到背面去了,过几个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你拆下的那个三极管测量没坏吧?可能它根本不是管保存BIOS电压的。主板的基板为4层,6层,甚至更多层,导电线路不只从正反两面走线,还从夹层中间走线。没线路图跑线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