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大水牛(七喜生产)液晶显示器插上电信号灯一闪

楼主(2008-02-19):
一台大水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杂牌 ),液晶显示器插上电信号灯一闪就熄了 然后按开关一直不亮也不显示 测得高压板的输入信号为2.2V而且按开关无变化   寻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多数是电容不良.最好把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你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你的驱动板各组工作电压正常吗?按键开关送出给MCU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到达.这些你是你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测到的东西.

网友:
你只有把最基本具备的条件一一测出才能有下一步的进展,才能获的最有效果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大水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杂牌 ),液晶显示器插上电信号灯一闪就熄了 然后按开关一直不亮也不显示 测得高压板的输入信号为2.2V而且按开关无变化   寻求高手指点谢谢!!!!!!!!:handshak ...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你先测下高压板和电源板吧

网友:
把按键板去掉不接,在开机看看,有的时候是按键漏电。

网友:
好啊
                                      把按键板去掉不接,在开机看看,有的时候是按键漏电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你先测下高压板和电源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信号灯输电的MCU两个脚电压都为5.3V  一般是0 V和5V(我测块好版得来的) 版主你看是不是MCU坏呢
而且按开关无反应   (开关脚电压正常为5V~)